求大神帮忙关于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0-04-26):
问题是这样的:
1.有一个导线,直接测电阻R1为0.02毫欧;
2.有一个端子,直接测量电阻R2为0.05毫欧;
3.把端子压接在导线的一端,测量总体的电阻R为0.22毫欧;测导线之间的电阻R3为0.16毫欧;

求问:问题1.接触电阻是不是R-R1-R2?为什么?问题2.为什么两次测得的导线电阻会差别这么大?是不是压了的端子会影响测量?什么原理?

网友:
应该是R=R1+R2   因为一个导线R1,一个端子R2,把端子压接在导线的一端,测量总体的电阻R,所以相当于是串联。另外测量几次误差很大,第一和你端子压没压紧又一定关系,还有就是你是用什么工具测试的?因为电阻比较小,万用表是无法测准的,需要用毫欧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