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射频参数匹配计算问题

楼主(2020-04-26):
RF模块工作在2.4GHZ,频段,带宽100KHz, 发射功率要求10dBm, 电路级联如图所示,
现需要确定两个电感与电容的值,怎么微调整参数?
当电感L1=L2=1.9nH, C1=C2=1.5pF 实测发射功率8个dBm, EVM 20%, 矢量误差幅度过高。现需优化参数,EVM需在10%以内,功率10dBM rf射频网络匹配的这4个参数怎么计算?
当去掉一级与二级小电容,发射功率可达11dBm, 从11信道到26信道,15个信道功率误差1dBm左右。本人通过微调300多次,未找到Tx=10dBm, EVM 小于10%的最优化方案,各位老师同学如果有指引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再微调一下二级电容

网友:
    EVM不是主要信号源那边的问题吗?你这里调能有多大优化?

网友:
    要看史密斯圖,雖然都是匹配至50歐姆,但是ˋ四個象限的對應相位不一樣。試看看,你會發現有一個區域是最佳的解!

网友:
    整个射频链路整体用网分,看下,S11.S21.S22

网友:
    匹配和源阻抗以及负载阻抗都有关系,没有测量源/负载阻抗就调试,基本就是瞎猫撞死耗子。而你的匹配电路有四个元件,穷举法调试完全不可行。需要找一个软件,输入源阻抗和负载阻抗,再数值优化匹配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