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

楼主(2020-04-26):
    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

一、 准备工作:
    1、找到做 DEK校准的 DEK随机配备的钢网及印制板等(通常放在一起)
2、准备锡膏(建议使用 SMT的报废锡膏,如锡膏解冻区没有,则他们一般送到了在线库,可直接找在线库的人员借用);
3、准备足够量的顶针,通常在 25 个以上;
4、准备好清冼的酒精、清洁纸及估计一下时间,通常做此校正一般约 60 分钟左右。
二、 校准过程 :
    DEK校准包括两个大的步骤: Calibration vision 和 Calibration offset 。在做两个校正之前还须检查更改如下参数:
    ⒈ 进入 Maint/Set prefs ,更改进板方向,一般我们选择从右→右,便于操作;另外把上下板的传送方式改为手动。
⒉ 调出 Calibration 程序,注意 Calibration 程序是机器在装软件是自动生成,如果查找机器内部没有 Calibration 程序,则一般可以从其它线拷贝一个或重装软件生成, 自已不可以改成一样的文件名生成一个。
⒊ 注意对 Calibration 程序里的部分参数进行更改:印刷两或三次( 2-3)、压力的大小(10-12)、板的厚度( 1.8 )、印刷速度( 15-25)、 RIGHT FEEDDELAY3。 ㈠Calibration Vision :在做 Calibration Vision 时,注意要把板上印有 Mark 点的面朝上!
    ⒈ 调出 Calibration 程序并做如上检查后,退出。这时机器的轨道宽度调整。装上钢网
⒉ 把 Mode里的模式改为 Step。 ⒊ 按 Maint/Calibration Vision ,机器出现 Screen ok,如果在钢网已装好,按 Screenok;如果钢网没装,按 Change screen 装上钢网。

网友:
    如何做dek机的calib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