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份蓝牙充电仓带电池电量显示原理图

楼主(2020-04-26):
如题,蓝牙充电仓,带电池电量显示,188屏(5pin),原理图,PDF档或sch,DSN最佳!

网友A:
    我帮你找找,别着急

网友:
    没有了,哪里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找找,别着急

找到没有,大哥!

网友:
    TWS蓝牙耳机 专用升压ic :
MH783A 是一款固定频率的同步升压型DC/DC转换器。能确保稳压器在没有高浪涌电流或输出电压过冲的情况下启动。0.65V到4.2V的输入电压范围使TWS蓝牙耳机 专用升压ic MH783A适合于多节电池,单节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供电领域。

    特点
强负载能力 :
    Vin = 2.4V,Vout = 3.3V,Io = 400mA
Vin = 3.3V,Vout = 5.0V, Io = 500mA
150mV超低纹波
    0.85V低压启动
静态功耗:3uA
    同步DC/DC
    转换效率96%
输出电压可调
SOT23-6 封装

    应用范围:
TWS无线蓝牙耳机充电盒子、3V烟雾报警器供电、LED便携灯具、数码相机等领域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