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中det(A)和rref(A)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6):
A=[16 3 2 13;5 10 11 8;9 6 7 12;4 15 14 1];
d=det(A)
d=
R = rref(A)
R =
1 0 0 1
0 1 0 -3
0 0 1 3
0 0 0 0

这两个rref(A)和det(A)看不懂,请高手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
det(A)求特征值
rref(A)将A化成阶梯状,
显然在A的特征值为0的情况下,阶梯状的最后一行全部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