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怎么读取excel中的数据?

楼主(2020-04-26):
data=xlsread('locationinformation.xlsx'); 怎样确定读取的区间呢?

比如说下面这个excel表格,我需要从左上角一直读到右下角,用for循环来实现。

longtitudelatitudealtitudelongtitudelatitudealtitude
A108.8477434.226150108.847734.22615100
B109.8477434.226210108.847734.22621200
C110.8477434.226240108.847734.22624300
D111.8477434.226270108.847734.22627400
E112.8477434.226310108.847734.22631500
F113.8477434.226340108.847734.22634600
G114.8477434.226370108.847734.22637500
H115.8477434.226410108.847734.22641400
I116.8477434.226440108.847734.22644300
J117.8477434.226490108.847734.22649200
K118.8477434.226530108.847734.22653100
L119.8477434.226570108.847734.22657200
M120.8477434.226610108.847734.22661300

网友:
    [num, txt]= xlsread(''locationinformation.xls', 'A1:G14');
    num读取文件中的数值型数据,txt读取文件中的字符型数据。
    • >> [num, txt]= xlsread(''locationinformation.xls', 'A1:G14');
    • >> num
    • num =
    •   108.8477   34.2261         0  108.8477   34.2261  100.0000
    •   109.8477   34.2262         0  108.8477   34.2262  200.0000
    •   110.8477   34.2262         0  108.8477   34.2262  300.0000
    •   111.8477   34.2263         0  108.8477   34.2263  400.0000
    •   112.8477   34.2263         0  108.8477   34.2263  500.0000
    •   113.8477   34.2263         0  108.8477   34.2263  600.0000
    •   114.8477   34.2264         0  108.8477   34.2264  500.0000
    •   115.8477   34.2264         0  108.8477   34.2264  400.0000
    •   116.8477   34.2264         0  108.8477   34.2264  300.0000
    •   117.8477   34.2265         0  108.8477   34.2265  200.0000
    •   118.8477   34.2265         0  108.8477   34.2265  100.0000
    •   119.8477   34.2266         0  108.8477   34.2266  200.0000
    •   120.8477   34.2266         0  108.8477   34.2266  300.0000
    • > txt
    • txt =
    •   Columns 1 through 6
    •      ''    'longtitude'    'latitude'    'altitude'    'longtitude'    'latitude'
    •     'A'              ''            ''            ''              ''            ''
    •     'B'              ''            ''            ''              ''            ''
    •     'C'              ''            ''            ''              ''            ''
    •     'D'              ''            ''            ''              ''            ''
    •     'E'              ''            ''            ''              ''            ''
    •     'F'              ''            ''            ''              ''            ''
    •     'G'              ''            ''            ''              ''            ''
    •     'H'              ''            ''            ''              ''            ''
    •     'I'              ''            ''            ''              ''            ''
    •     'J'              ''            ''            ''              ''            ''
    •     'K'              ''            ''            ''              ''            ''
    •     'L'              ''            ''            ''              ''            ''
    •     'M'              ''            ''            ''              ''            ''
    •   Column 7
    •     'altitu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
    可以通过excel link实现excel和matlab数据共享,我就用这个,很方便。
    安装excel link的步骤:
    excel 工具,加载宏,点浏览,选择matlab安装目录toolbox\exlink路径下的exclling.xla,单击确定
    返回加载宏,选中excel link for matlab,就可以啦~~
    以后每次打开excel都会出现matlab 的链接工具栏了,很方便的
    工具栏包括四个按键,startmatlab,putmatrix,getmatrix和evalstring。表示启动matlab,传递数据给matlab,从matlab提取数据和执行matlab命令。
    本人有很多数据都是存储在excel的,通过这个能很好地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