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与板载闪烁如何相互比较?

楼主(2020-04-26):
大家好,我在寻找使用闪存芯片的串行引导加载程序(PIC18F46K22,40引脚DIP包)之间的比较,或者使用PICIT程序员来闪烁它。如果我们不考虑使用Bootloader在板上更新代码的方便性,我的意思是如果这不相关,但是我们WAN为了考虑在运行时的代码和设备的稳定性、可靠性、鲁棒性和容错性,基于参数是否使用BootLoad程序在Bootloader上或板上闪烁,那么这两种方法是如何相互比较的?或者根本没关系?我们正在考虑生产水平的提高,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 c  {' q( Y6 ]

网友:
这两种方法的可靠性没有差别。如果没有其他方法,我只会麻烦使用引导加载程序,因为它使固件布局复杂化。也就是说,在不需要允许引导加载程序的情况下构建固件总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