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盖膜溢胶量的影响因素

楼主(2020-04-26):
摘要:胶量,是表征覆盖膜胶层流动性的一个指标。对于挠性印制电路板的制造来说,覆盖膜的溢胶量表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研究了覆盖膜溢胶量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挠性印制电路板的加工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前言

随着挠性印制电路板(以下简称FPCB)快速的发展,对原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于FPCB产业来说覆盖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材料。

对于FPCB的制造来说覆盖膜的性能的表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使用过程中覆盖膜由于其胶粘剂处于半固化态的特点,经常会出现因为流动性偏大造成覆盖焊盘影响导体有效面积的不良。而对于一款覆盖膜,出厂已经决定了其流动性的大小[1]。正因为覆盖膜溢胶量对于FPCB来说,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了解覆盖膜溢胶量的影响因素非常有必要。

本文通过实验,考察覆盖膜溢胶量的影响因素,为下游FPCB厂的溢胶量控制和压制覆盖膜提供技术支持。

试验过程

1.1  试验材料

使用聚酯离型膜、铜箔、覆盖膜A和B规格(A规格︰胶厚15 μm;B规格:胶厚25 μm)若干。

1.2  试验设备

冲孔机,过塑机,快压机,二次元。

1.3  试验过程

参考 IPC-TM-650测试溢胶量的方法,采用冲孔机冲切出覆盖膜样品(如图1),撕下覆盖膜的离型纸或离型膜后,将覆盖膜的胶面平放在铜箔光面上,然后一起放入过塑机(80 ℃~120 ℃)过塑,过塑好的样品用聚酯离型膜隔离好再用快压机压合。利用二次元测覆盖膜之胶层溢胶情況,分別观测并记录直径为1.6 mm~6.4 mm的孔测量试样上沿冲孔圆周溢胶的环形间距,每个孔取4个读数的平均值为此孔径的测试值,再取各孔径平均值即为胶的最终测试值。

本文压制溢胶量的压合基本条件为温度(180±2)℃、压力9.8 Mpa(100 kgf/cm2),预热时间为10 s,成型时间60s。文中除了列出不同条件做考察外,其他不列的条件均按上述压合基本条件的相应参数压制溢胶量。

1.3.1  压机位置的影响
取过塑后的覆盖膜A溢胶量样品,放在其中一台不平整的旧快压机的九个位置(如图2)进行压合,保持其他条件相同,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并对表1数据作图(如图3)。

1.3.2  预热时间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预热时间影响,选择覆盖膜A和B两个规格进行考察,测试结果如表2、表3所示,并对其数据求平均作图(图4)。

1.3.3  成型时间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成型时间影响,选择覆盖膜A和B两个规格进行考察,测试结果如表4、表5所示,并对其数据求平均作图(图5)。

1.3.4  成型压力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成型压力,选择覆盖膜A和B两个规格进行考察,测试结果如表6、表7所示,并对其数据求平均作图(图6)。

1.3.5  压合温度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只改变压合温度,选择覆盖膜A和B两个规格进行考察,测试结果如表8、表9所示,并对其数据求平均作图(图7)。

1.3.6  覆盖膜朝向压制的影响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将覆盖膜分别朝上、朝下压制溢胶量,择覆盖膜A和B两个规格进行考察,测试结果如表10、表11所示,并对其数据求平均作图(图8)。

结果与分析

2.1  压机位置的影响

从表1和图3看,采用覆盖膜A考察快压机的不同位置对溢胶量的影响,可以看出不平整的快压机不同位置对溢胶量影响很大。因此快压机的平整性需要定期计量较正,以免影响FPC的溢胶检测数据准确性,或影响FPCB压制时产品的流胶均匀性。

2.2  预热时间的影响

从表2、表3和图4的数据看出,采用覆盖膜A和B考察,在5 s~50 s的预热时间范围内,预热时间对溢胶量影响不明显。

2.3  成型时间的影响

从表4、5和图5的数据看出,采用覆盖膜A和B考察,在60 s~200 s的成型时间范围内,随着成型时间的增加,溢胶量逐渐增大的趋势,成型时间对溢胶量的影响较明显。

2.4  成型压力的影响

从表6、7和图6的数据看出,采用覆盖膜A和B考察,在7.8 Mpa~14.2 Mpa(80 kgf/cm2~145 kgf/cm2)的成型压力范围内,成型压力对溢胶量的影响不明显。

2.5  压合温度的影响

从表8、表9和图7的数据看出,采用覆盖膜A和B考察,在160 ℃~200 ℃的范围内,压合温度对溢胶量的影响不明显。

2.6  覆盖膜朝向压制的影响

从表10、表11和图8的数据看出,采用覆盖膜A和B考察,覆盖膜朝下压比覆盖膜朝上压所测得的溢胶量要大得多,即不同朝向(朝上或朝下)压制覆盖膜对溢胶量的影响较明显。

结论

经过以上大量的试验考察和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不平整的快压机位置、成型时间、不同朝向(朝上或朝下)压制覆盖膜对溢胶量的影响较明显。
(2)预热时间、成型压力、压合温度对溢胶量影响不明显。
本文考察覆盖膜溢胶量的影响因素,为软板厂家的溢胶量控制和下游FPCB厂压制覆盖膜提供技术支持。

作者简介
沈文彬、 潘承农、黄飞强、何俊锋: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来源:《印制电路信息》5月刊
【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