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握谐振点的时间?

楼主(2020-04-26):
前两天在哪看见有这么一段话:“移向控制全桥变换器采用移相控制信号控制桥臂交替导通的占空比,从而实现对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控制。这种在一个回路中交错导通的控制方式,使得回路不会立即断开,而是在断开一个开关管后,通过与开关管并联的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产生谐振。只要选择开关管在合适的谐振点断开和开启,即可在不附加吸收电路的情况下实现ZVS零电压开关。”
          其中”只要选择开关管在合适的谐振点断开和开启“是什么意思,谐振点是不是固定的,这样怎么把握谐振点的时间?另外我的控制信号移相能不能实现开关电源从0开始调节?

网友:
    spwpm技术是指不仅对脉冲的宽度进行调制,使其按照正弦规律变化,而且对脉冲
    的位置也进行调制,使调制后的波形中不含有直流和低频成分。根据这种思路,先改变单极
    性spwm波的结构,通过移相控制得到高频spwpm波,并由高频变压器进行电气隔离和传
输,然后通过周波变换器解调恢复为常规的单极性s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