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图中框中部分是什么意思?stimulus pattern

楼主(2020-04-26):
    stimulus pattern此栏代表什么意思?
    值是模型中就设置好的,还是软件自带的?
    我们自己需要去改吗?
    求解惑!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 ,有没有大佬回答下

网友A:
    码型,默认是0101....,可以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型,默认是0101....,可以自己改

谢谢杜老师

网友B(2020-06-05):
    DDR一般选择PRBS几?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B:
    DDR一般选择PRBS几?

PRB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