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懂,这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6):
I=imread('C:\Users\Xu\Desktop/2','jpg');
figure;imshow(I);title('原始图像');
figure;imshow(I(:,:,3));
BW=im2bw(I(:,:,3),0.46);
figure;imshow(BW);title('去除背景1');
se1=strel('disk',7);
BW=imerode(BW,se1);
figure;imshow(BW);
se1=strel('disk',1);
BW=imerode(BW,se1);
figure;imshow(BW);
se=strel('disk',9);
BW=imdilate(BW,se);
figure;imshow(BW);
I(repmat(BW,[1,1,3]))=0;%没看懂,这句是什么意思?
figure;imshow(I);

网友:
    BW=imdilate(BW,se);这儿BW中的0元素的位置是有马的区域,1元素的位置是背景部分。
repmat(BW,[1,1,3]) 由于原始图像I是三通道的所以把二值图像在第3维扩展。
    因此I(repmat(BW,[1,1,3]))=0; 就是把原始图像的背景部分的像素值设为0,即变成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