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9.5 layout画pcb时,修改元件字体大小报错了怎么办?

楼主(2020-04-26):
在用pads9.5  layout画pcb时,想修改元件字体大小,可是一更改就显示出现严重错误。甚至就打开属性面板不改东西他也会报错,请问这个怎么办?感谢!

网友:
    这个没见过,重启一下试试。

网友:
    关了重开吧,,,像是软件BUG,记得定时保存,养成好习惯

网友:
    重启试试

网友:
    字体那要选择 我一般选那个

网友:
    修改元件字体时一定要先选择好第一栏的属性再点击确认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去安装PADS 9.5 updata2补丁

网友:
    修改元件字体时一定要先选择好第一栏的属性再点击确认就不会报错了

正解

网友:
    更新一下补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