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RT半自动贴片机操作规程

楼主(2020-04-26):
一、在开机前先检查机器的电源和气源是否接好,气压表读数必需在0.55-0.8MPa之间,将贴片头推回到左上角,打开机器、电脑、图像处理器电源开关。
二、电脑启动完成,点击桌面图标“Expert.exe”,打开机器软件。
三、对应PCB,选择相对应的贴片程序打开。
四、根据贴片程序显示的装料表,将不同的元器件装在对应的位置。
五、放入PCB在平台治具上固定。
六、移动贴片头,确认参考位置。
七、移动贴片头,根据贴片程序指示,吸取元器件放在PCB上对应的位置,观察电脑显示器,贴片有无移位。
八、重复第7项,直致程序指示贴片完成。
九、贴片完毕,清洁台面,关闭机器。

网友:
操作流程讲的很清楚

网友:
看看后面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