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钢网0.06厚度的是不是已经普遍了?

楼主(2020-04-26):
各位讨论一下
最近我们生产一批有POP芯片的板子,不良- -直在2%左右研发分析是POP芯片问题,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焊接
问题,这种物料不好拆除用X光看没有短路情况,芯片间距是0.35的钢网厚度是0.06的,以前没有做过这种工艺钢
网也没有做过这么薄的,现在怀疑锡量不够所以问问各位你们类似工艺钢网是开多厚的。

网友:
POP短路空焊,用X-ray很好确认,你要想改善,首先的确认是哪层出现问题,下层短路和BGA短路- 样分析处
理,上层短路, 要确认你的制程是粘锡还是松香膏,粘的厚度是否正常。2%不良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