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时序怎么分析?

楼主(2020-04-26):
    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还是不太明白DDR3时序的计算方法。跪求大神解惑,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看了下网上的简易算法的DDR3的时序计算公式是:Tholdmargin=Tva-Thold-Tskew

    Tsetupmargin=Tvb-Tsetup-Tskew
    DDR3选择了mircon的MT41K128M16,CPU是NXP的imx6

根据上图,得到的值是:(AC135和DC90)
    Thold=25ps,Tsetup=55ps

    假设Tck=1/100M=10ns
    Tds=0.25*10ns-0.35=2.15ns=Tvb
Tds=0.25*10ns-0.85=1.65ns=Tva
Tsetup_skew=2.06ns
Thold_skew=1.95ns

把上述数据带入公式:
    Tsetupmargin=2.15ns-0.025-2.06=0.065ns
Tholdmargin=1.65-0.055ns-1.95ns=-0.355ns
为什么Tholdmargin是负的。。。感觉完全算不出来。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A:
    Tds=0.25*10ns-0.35=2.15ns这个算出来是建立时间Tsetup,不是Tvb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0.25*10ns-0.35=2.15ns这个算出来是建立时间Tsetup,不是Tvb

大佬,那Tvb是怎么得到?已经附上CPU资料和DDR资料

网友B:
    DDR3怎么会有100Mhz的速率,速率不对,怎么能用上面表里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3怎么会有100Mhz的速率,速率不对,怎么能用上面表里的参数呢?

    我看了数据手册,对GPIM最大的是200Mhz,我取中间值,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