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天线阻抗问题

楼主(2020-04-26):
在PCB中,把板上天线部分所有层都挖空怎么做阻抗呢?

天线部分

天线部分

网友A:
    有四点会影响
    1 线宽
2 板材
    3参考地
4信号线和铜皮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四点会影响
1 线宽
    2 板材

    我是说,所有层都要挖掉,怎么做阻抗?

网友:
    共面阻抗

网友:
    都挖空  就没有必要做阻抗了吧 毕竟那也只是一小段线, 阻抗匹配的时候 会把它匹配回来到50欧姆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