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层板阻抗匹配50Ohm,怎么画

楼主(2020-04-26):
在应用设计中,需要两层板匹配50oh,用的软件时allegro,网上查到资料说是为了减少线宽,使用共面阻抗。资料比较少,不知道怎么具体实施的,请大神们指导一下。最好有具体的例子。

网友:
    有四点会影响
    1 线宽
    2 板材
    3参考地
4信号线和铜皮的距离

网友:
    用appcad  或者 Si9000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