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1 节能型离线高电压转换器

楼主(2020-04-27):
VIPer11 节能型离线高电压转换器
VIPer11 高电压转换器适用于超低功耗的紧凑型 SMPS

是一款高电压转换器,巧妙地集成了 800 V 抗雪崩功率 MOSFET,并具有 PWM 电流模式控制。功率 MOSFET 具有 800 V 击穿电压,允许更大的输入的电压范围,并可减小漏极缓冲电路的尺寸。这款 IC 符合最严格的节能标准,因为它具有极低功耗,并在轻负载下以脉冲频率调制工作。支持反激式、降压和降压-升压转换器的设计。集成高压启动、senseFET、误差放大器和带抖动的振荡器,能以最少的元件实现完整的应用程序设计。

特性

  • 高能效,满足最严格的节能规范

    • 该器件会在轻负载下自动切换至脉冲频率调制,允许待机功耗低于 10 mW

  • 更高的 SMPS 使用寿命,实现高可靠性

    • 800 V 抗雪崩功率 MOSFET,允许超宽 VAC 输入范围

    • 跳频保护

    • 禁用引脚设置输入或输出 OVP

  • 高通用性,适合最受欢迎的拓扑结构和宽电压范围

    • 该器件可用于反激式、降压和降压-升压转换器拓扑结构

    • 可接受宽电源电压范围:4.5 VCC 至 30 VCC

  • 高集成度,可使用最少量的外部元件

    • 固定频率抖动,降低了 EMI,允许小型滤波器

    • 自供电选择允许拆卸辅助绕组或偏置元件

    • 集成的高电压启动功能、senseFET、误差放大器

  • 开关电源具有 5 V 输出,功率高达 7 W,应用于

    • 白色家电、炉灶

    • 小型家用电器

    • 家庭照明、辅助电源、LED 照明

    • 家庭自动化

网友:
功率 MOSFET 具有 800 V 击穿电压,允许更大的输入的电压范围,并可减小漏极缓冲电路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