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中怎样添加对位孔?

楼主(2020-04-27):
RT

此对位孔实现
1.线路层菲林胶片对位
2.阻焊层菲林胶片对位
3.丝印层菲林胶片对位
貌似在胶片上显示十字叉

请指教,谢过,谢过

网友A:
1.线路层菲林胶片对位
答:如果是多层板内层菲林的话,可以在菲林四角设计阴阳图对位靶标,采用夹边对位.如果是外层的话,可以在板边设计几组工具孔,在外层线路菲林相应位置处设计焊盘.3
2.阻焊层菲林胶片对位
答:我认为阻焊菲林对位方式还是比较多的,在外层线路板边四角设计几组小矩形焊盘,然后对阻焊上设计开窗。或时在左下角或右上角设计+字叉对位。
3.丝印层菲林胶片对位
答:丝印层上与阻焊对位的方式差不多,可以重复用+字叉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线路层菲林胶片对位
答:如果是多层板内层菲林的话,可以在菲林四角设计阴阳图对位靶标,采用夹边对位. ...

楼上厉害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