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加密芯片推荐吗?

楼主(2020-04-27):
有什么好的加密芯片推荐吗?

网友:
    加密芯片:        ALPU-C
    价格:        2.3元左右
官方特征描述:        1.高性能防复制加密芯片 高级的AES128加密/解密算法
            2.双电源模式:主动模式/待机模式 提供128bits OTP单元user serial code
            3.供电电压可选:18V/3.3V 内置POR/OSC:16MHz
            4.待机电流:5uA/60uA(1.8V/3.3V) 工作电流:240uA
        5.I2C通信接口(最高速率400kbps)封装类型:SOT23-6L 1.6mm x 2.9mm x 1.1mm
产品分析:        1.硬件安全度差,非智能卡内核芯片,"加密芯片"本身可以被复制。
            2.通信接口简单(I2C),使用方便,无需额外电路
        3.软件安全性差,只能实现"真值点判断工作模式"+"数据加解密工作模式"。
            4.开发复杂,需要填写FA Request Form,将操作系统版本,MCU型号,编译器选项等信息提交给芯片原厂,由芯片厂生成库及接口函数。

网友:
    加密芯片:         AT88SCxx、ATSHA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