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MS320VC5509A DSP芯片实现自动光学检测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楼主(2020-04-27):
       随着表面组装技术(SMT)中所使用的印制电路板PCB)导体图形的细线化,SMT元器件的微型化,以及SMT组件的高密度组装和快速组装的发展趋势,采用目检或人工光学检测的形式检测SMT组装质量已不能适应。为此,自动光学检测(AOI)技术作为SMT组装质量检测的主要技术手段,在SMT中应用越来越普遍。
AOI,也称为自动视觉检测,是基于光学原理,综合采用图像分析、计算机和自动控制等多种技术,对生产中遇到的缺陷进行检测和处理,是较新的确认制造缺陷的方法。AOI系统按技术划分为精密机械、电气控制、视觉系统、软件系统4大部分组成,其核心是一套基于CMOS或CCD的图像采集系统、交流伺服控制x、y工作台及图像处理软件系统。图1为所设计的PCB板AOI检测系统框图。

                        图1 PCB板AOI检测系统框图
                        视觉检测系统硬件设计
                        AOI系统究其本质是一套基于机器视觉技术的表面缺陷检测系统。如何获取高质量的PCB表面图像信息成为PCB光学检测中首要解决的难题和重点,这是PCB表面缺陷检测的关键。由于PCB缺陷的特殊性,AOI系统对视觉采集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高分辨率、高速率、实时检测等。
                        视觉采集系统

                        图2 视觉采集系统框图
                        USB通信接口电路
                        本设计采用的DSP芯片TMS320VC5509A集成了一个USB控制模块(USB2.0 full speed),可以完成和USB主机系统之间的读写操作,具有无需外加逻辑电路、使用方便等优点。使用TMS320VC5509A的片上USB模块,完成DSP前端图像采集系统与后台PC机之间的通信硬件电路设计,简化了图像采集系统的硬件控制软件和后台PC机的驱动程序。

                        图3 TMS320VC5509A的USB接口电路
                        图3为DSP片内USB模块与PC机进行数据通信的硬件接口电路。其中左边3个引脚PU、DP、DN是TMS320VC5509A的片上引脚,右边的6个引脚组成了一个Mini USB接口,利用USB连接线就可以完成与PC机的连接。中间的阻容电路起加强输入输出可靠性的作用。
                        软件程序设计

                        图4 视觉系统中USB通信数据流
                        如图4所示,本系统中USB通信的软件程序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在设备端:设备端驱动程序,也称之为固件程序;设备端应用程序,主要完成数据搬运,以及与其他硬件设备的交互工作。在主机端:主机端驱动程序;主机端应用程序。由于USB是分层结构,主机端驱动和设备端驱动完成对USB设备的枚举和配置;而在主机端应用程序和设备端应用程序之间实现数据的通信。
                        本系统中,DSP作为USB传输的设备端,同时由于USB是严格的主从结构,所有的配置、枚举及数据传输命令都必须由主机下达,所以在设备端的程序设计时,固件程序设计成一个复杂的中断服务程序,用以主机对DSP作为USB设备配置、枚举时的应答。而原本在CCS中运行的DSP采集主程序也必须改写成中断程序,这样才能完成对DSP固件程序和DSP采集程序的整合,使之整合到一个main()运行程序中,程序运行时,启动对DSP的初始化,时钟配置和USB模块初始化;当主机发出采集图像命令时,DSP程序进入采集中断程序,执行实时采集中断程序;当主机发出USB模块配置枚举命令时,USB中断服务程序对主机做出回应;当主机发出传输图像命令时,DSP程序进入数据搬运中断程序。
                        DSP端的固件程序
                        USB固件程序的结构一般是基于中断处理的。主程序完成必要的初始化之后就等待USB中断,接收到USB中断后依据中断的类型进入不同中断服务程序。USB协议的主从模式决定了USB总线上传输的发起和终止都是主机控制的,因此,固件编程中只要满足了主机的要求,或者说对主机的请求给予了及时的响应,那么固件的编程也就完成了。
                        USB固件应用程序主函数例程:
                        void main()
                        {
                        EnableAPLL( );
                        //使能USB模块的模拟锁相环
                        CSL_init( );
                        // DSP的CSL库初始化函数
                        INT_DisableGlobal(); // 关闭全局中断
                        INT_SetVec(0x03ff00);
                        // 设置中断向量表在RAM中的地址
                        PLL_Init(48); // 将USB模块
                        的时钟调整到48MHz
                        Collect_main(); // CMOS图像
                        采集程序
                        USBTest_Init(); // 初始化USB
                        模块,初始化完毕打开全局中断
                        while(1); // 循环等待状态
                        }
                        端点0的控制传输是USB枚举的默认传输端口,其中断服务程序是USB固件程序设计的难点和关键。
                        PC端的驱动程序及上位机应用程序
                        PC端的驱动程序及上位机应用程序设计相对比较简单,选用Driver Studio开发工具开发USB驱动程序,Driver Studio对设备驱动程序开发工具DDK中操作进行封装,减少了开发时间,提高了效率。通过Driver Studio的工具Driver wizard生成的驱动程序为开发者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使用者只需修改较少的或者基本不用代码就可以实现相应的功能了。
                        Windows XP中的上位机程序不能直接访问底层的硬件,需要通过驱动程序进行(读、写、中断等)操作。设备的驱动程序由I/O管理器管理和调动。上位机程序在用户模式下通过Win32子系统对Win32API函数进行调用。Win32API函数通过I/O管理器向内核模式下的驱动程序传递IRP。驱动程序通过处理IRP,来完成应用程序和硬件程序信息的交互。访问USB设备驱动的Win32API函数:
                        (1) CreatFile 函数创建或打开文件,并返回一个可用于访问文件的句柄。
                        (2) DeviceIoControl 函数直接给指定的设备驱动程序发送控制代码,使得相应的设备执行指定操作。函数若成功,返回一个非0值,否则返回0。
                        (3) ReadFile 函数读由文件指针表示的位置开始处的文件读数据,读操作完成后,文件指针调整实际读的字节数。函数若成功,返回一个非0值,否则返回0。
                        (4) CloseHandle 函数关闭打开的文件句柄。函数若成功,返回一个非0值,否则返回0。
                        实验与结论
                        设计实现了一种印制电路板AOI视觉检测系统,包括硬件电路和软件程序。硬件结构简单,可以实现通信传输的高度集成化,传输速率满足AOI检测系统的实时性要求。图5为实验中采集到的PCB板图像。

                        图5 实验中采集到的PCB板图像

网友:
采用的DSP芯片TMS320VC5509A集成了一个USB控制模块(USB2.0 full 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