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读取nc文件常用命令总结

楼主(2020-04-27):
一、R2008b中nc常用命令
我以R2008b为例,下载上述地址的nc工具箱加载到路径下(详细的到网上搜,有很多详细的过程),在这里只介绍最常用的命令给新手。
1.ncdump filename
filename是你的文件名,注意如果不是当前路径请写绝对路径,后缀名要有.nc。
这个命令是用来查看nc文件的信息。具体的你可以下载个sst的nc文件读读看就知道了。一般我们需要从中了解经度、纬度它们的范围和网格点数,还有时间,最后就是变量。变量一般需要知道它的单位,缺测值(missing value),scale factor。因为这些影响你最后的出图。缺测值需要设置成NaN,Matlab对非数不作处理。乘上scale才是正确的数值,避免出现出图的数值多了10倍或少了10倍的情况。
2.ncload filename
这个命令是用于载入所有变量到workspace中。载入后就可以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绘图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通常要对陆地设为NaN,所以要通过ncdump知道缺测值的数,用于改成NaN,Matlab不作处理。还有就是需要你对scale做处理成真实的数值。这里面介绍简便的方法对NaN和scale做处理(如果你没ncdump的话)
载入数据后输入:
global nctbx_options;
nctbx_options.theAutoNaN = 1;
nctbx_options.theAutoscale = 1;
这三行命令就可以很方便的设置NaN和scale了。
具体的在你R2008b中help netcdf可查看所有命令使用方法。
R2008b常用命令就介绍到这。其它的help~

二、R2012a中nc常用命令
高版本的Matlab自带nc工具箱。2012以上的版本肯定都自带了。所以不用再下载工具箱了,直接用它里面的函数。但对于用惯以前nc命令的人来说又要重新学习新的nc命令,所以在这里我把最常用的命令列出来,能解决绝大多数问题。
1. ncdisp filename(Display contents of NetCDF data source in Command Window)
如果你就想查看nc文件的信息,想和ncdump一样。在2012a中用ncdisp命令就能查看了。用法和ncdump一样。具体其他用法查看help或者doc ncdisp.
2. ncread(Read data from variable in NetCDF data source)
syntax:
vardata = ncread(source,varname)
vardata = ncread(source,varname,start,count,stride)
直接解释第二条语法:
vardata是你自己想设的变量名;source是你的nc文件(字符型);varname是你想载入的变量名(字符型);start是你这个变量想从哪开始,如[1 1]表示二维变量从最开始读;count表示读入变量的数量,如[50 50]表示读入第一维50个数,第二维50个数;stride意思就是步长,默认的是1,但你也可以设置跳着读数据,如[2 2]表示每间隔两个数读数据。

如何找到我们想要从哪个经纬度读数据呢?我们可以把lon和lat载入到工作空间后结合find函数使用。
比如:我们想要读取经度是120~290度,纬度是-30~30度的数据。可参考如下程序:
lon=ncread(...,'lon');
lat=ncread(...,'lat');
a=find(lon>=120 & lon<=290);
b=find(lat>=-30 & lat<=30);    % a和b作为经度和纬度的指针
lon_num=length(a);
lat_num=length(b);
sst=ncread(...,'sst',[a(1) b(1) ...],[lon_num lat_num ...]);  % 假如是读取SST数据

基本就介绍完了。
ncread看似比ncload麻烦,但是如果你有大量的数据都在一个nc文件中,直接ncload会把所有的variable都读进来,但是有时我们并不想要所有的变量,而且这样读进来的速度会很慢,大大消耗资源。当然R2008b也有相应函数能实现2012a上面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看help了。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