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湿敏电阻器应如何进行检测

楼主(2020-04-27):
    湿敏电阻器的检测方法是用万用表的Rx1k挡测其阻值,一般为1kΩ左右,若阻值远大于1kΩ,说明湿敏电阻器不能再使用。湿敏电阻器损坏后,应选用同型号的进行更换。否则将降低电路的测试性能。

网友:
    湿敏电阻器损坏后,应选用同型号的进行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