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水泥电阻器应如何进行检测

楼主(2020-04-27):
水泥电阻器好坏的检测方法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测量其阻值是否与标称阻值相同,如测得的阻值为无穷大,说明电阻器开路、被烧断。这种电阻器的特点是功率大,阻值小,通过电流比较大,故烧坏的故障率较高。2 v3 Z, V; E, f3 E/ H

网友:
电阻器的特点是功率大,阻值小,通过电流比较大,故烧坏的故障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