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电阻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20-04-27):
对微调电阻器的检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测其阻值是否与标称阻值相同方法是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根据标称阻值选好欧姆挡的量程,将万用表两表笔分别与微调电阻器的两定片引脚相接触,所测的阻值应与标称阻值相同,正常情况下允许有±20%的误差。如测得的阻值偏离标称阻值太多,说明微调电阻器不能使用。

  (2)测量微调电阻器的动片与定片引脚间的电阻选好欧姆挡量程,将万用表的两表笔分别接微调电阻器动片引脚与其中一根定片引脚,用螺钉旋具慢慢调整其调节口(活动端),此、缓慢地发生变化,即阻值在逐步递增或逐步递减,最终阻值应该是接近标称阻值、或阻值接近于零。在测量的过程申,如果万用表的指针 (或数字显示)没有跳动,说明该微调电阻器是好的。在测量的过程中,如果万用表的指针有明显的跳变,或出现阻值为无穷大的现象,说明微调电阻器性能不良或损坏 (在测量过程中,如果万用表表笔与引脚接触不好,也会出现万用表的指针跳变现象,这一点应特别注意)。

  对于使用时间较长的微调电阻器,可能出现动片触点与电阻体接触不良的现象,此时可用酒精擦拭电阻体,故障便可排除。如果出现动片触点与电阻体根本就无法接触的故障时,应更换好的微调电阻器或进行修理。其方法是将动片上的触点向里弯曲一些便可。

网友:
如测得的阻值偏离标称阻值太多,说明微调电阻器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