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应该如何检测动触点与电阻体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2020-04-27):
触点电阻体接触是否良好的检测用万用表的欧姆挡(根据标称阻值的大小选好量程),两表笔分别接电位器的一个固定引脚与动触点引脚,然后慢慢的旋转转轴,这时表针应平稳的向一个方向移动,阻值不应有跌落和跳跃现象,表明滑动触点与电阻体接触良好。检测时应注意表笔与引脚不应有断开现象。否则将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
检测时应注意表笔与引脚不应有断开现象。否则将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