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005版本输出gerber时,锡膏层焊盘异常

楼主(2020-04-27):
mentor2005版本设计的封装库,库界面及PCB界面查看锡膏层均无异常,但是设计完成输出gerber查看时发现锡膏层焊盘旋转90,问题原因??

封装

封装

cam350与PCB对比图

cam350与PCB对比图

网友A:
可以调用到pcb中查看一下封装,让后再看看编辑控制中方向设置。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自动旋转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用到pcb中查看一下封装,让后再看看编辑控制中方向设置。

PCB中导入是正常的,问题已解决,在库里面换了一种方式设置paste(导入结构图形,填充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