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射频同轴连接器大全

楼主(2020-04-27):
射频信号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传输信号需要特别的媒介,而相应连接器也很特殊,这里主要介绍常见的射频同轴连接器(RF COAXIAL CONNECTOR),符合标准GB11316-89、IEC169、MIL-C-31012等标准。
一、常见的同轴连接器及主要性能对照表:

除上述连接器以外,还有MINI BNC、SL16、C3、CC4(1.0/2.3)、SMZ(BT-43)、MIM等连接器,但主要是一些公司的型号。
二、常见同轴连接器的选择:
BNC是卡口式,多用于低于4GHz的射频连接,广泛用于仪器仪表及计算机互联
TNC是螺纹连接,尺寸等方面类似BNC,工作频率可达11GHz,螺纹式适合振动环境
SMA是螺纹连接,应用最广泛,阻抗有50和75欧姆两种,50欧姆时配软电缆使用频率低于12.4Ghz,配半刚性电缆最高到26.5GHz
SMB体积小于SMA,为插入自锁结构,用于快速连接,常用于数字通讯,是L9的换代品,50欧姆可到4GHz,75欧姆到2GHz
SMC为螺纹连接,其他类似SMB,有更宽的频率范围,常用于军事或高振动环境
N型连接器为螺纹式,以空气为绝缘材料,造价低,频率可达11GHz,常用于测试仪器上,有50和75欧姆两种
MCX和MMCX连接器体积小,用于密集型连接
BMA用于频率达18GHz的低功率微波系统的盲插连接

每种连接器都有军标和商业标准,军标按MIL-C-39012制造,全铜零件、聚四氟乙烯绝缘、内外镀金,性能最可靠,但造价较高。
商业标准设计则使用廉价材料,如黄铜铸体、聚丙烯绝缘、银镀层等,可靠性就差一些。
连接器材料有黄铜、铍铜和不锈钢,中心导体一般镀金,保证低电阻和耐腐蚀。军标要求在SMA和SMB上镀金,在N、TNC及BNC上镀银,因为银易氧化,用户更喜欢镀镍。
绝缘材料有聚四氟乙烯、聚丙烯及韧化聚苯乙烯,其中聚四氟乙烯绝缘性能最好,但成本较高。
三、常用连接器的性能列表:
1.L29(7/16)
标准:IEC169-4、CECC22190、DIN47223
特点:较大型螺纹式中高能量传输
温度范围:-40~+8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内径:21mm/22.5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2700Vrms
频率范围:0-7.5GHz
介质耐压:4000Vrms
接触电阻:内导体<0.4mOhm,外导体<1.5mOhm
绝缘电阻:>10000兆欧
VSWR:<1.30

材料:
壳体:黄铜镀镍或银
插针:黄铜镀硬金或银
插孔:锡青铜镀硬金或银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密封件:硅橡胶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2.N
标准:MIL-C-39012、IEC169-16、CECC22210
特点:螺纹式中大功率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内径:16mm/8.6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1000Vrms
频率范围:0-11GHz
介质耐压:150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mOhm,外导体<0.2mOhm
绝缘电阻:>5000兆欧
VSWR:<1.30

材料:
壳体:黄铜镀镍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或锡青铜镀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密封件:硅橡胶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3.BNC
标准:MIL-C-39012、IEC169-8
特点:卡口式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内径:9.8mm/9.6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75欧姆
工作电压:500V
频率范围:0-4GHz
介质耐压:150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5mOhm,外导体<1mOhm
绝缘电阻:>5000兆欧
VSWR:<1.30

材料:
壳体:黄铜镀镍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或锡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4.TNC
标准:MIL-C-39012、IEC169-17
特点:螺纹式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外径:11mm/9.6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500V
频率范围:0-11GHz
介质耐压:150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5mOhm,外导体<0.2mOhm
绝缘电阻:>5000兆欧
VSWR:<1.3

材料:
壳体:黄铜镀镍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密封件:硅橡胶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5.L9(1.6/5.6)
标准:IEC169-13、CECC22240、DIN47295
特点:小型螺纹式
温度范围:-40~+8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内径:8.2mm/4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75欧姆
工作电压:330V
频率范围:0-1GHz
介质耐压:100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0mOhm,外导体<5mOhm
绝缘电阻:>10000兆欧

材料:
壳体:黄铜镀镍或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金
6.SMA
标准:MIL-C-39012、IEC169-15、CECC22110
特点:小型螺纹式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外径:6.5mm/5.4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335Vrms
频率范围:0-12.4GHz(软电缆)/0-18GHz(半刚性电缆)
介质耐压:1000Vrms
接触电阻:内导体<3mOhm,外导体<2mOhm
绝缘电阻:>5000兆欧
插入损耗:0.15dB(6GHz)
射频泄漏:-60dB/-90dB(软电缆/半刚电缆)@2-3GHz
VSWR:直式软性电缆<1.15+0.02f(GHz)
      弯式软性电缆<1.20+0.03f(GHz)
      弯式半刚电缆<1.05+0.01f(GHz)
      弯式半刚电缆<1.10+0.01f(GHz)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或不锈钢表面钝化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密封件:硅橡胶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7.SMB
标准:MIL-C-39012、IEC169-10、CECC22130
特点:小型推入锁紧式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接触杆外径/JACK内径:2mm/3.7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75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4GHz(50欧姆)/0-2GHz(75欧姆)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6mOhm,外导体<1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1.34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弹性接触杆:铍青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镀金
8.SMC
标准:MIL-C-39012、IEC169-18、CECC22140
特点:小型螺纹式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外径:3.8mm/3.7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10GHz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6mOhm,外导体<1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直式<1.25    弯式<1.35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镀金
9.BMA
标准:IEC169-33
特点:微型推入式
温度范围:-65~+155
耐久性:500次
PLUG外径/JACK外径:5.3mm/7.4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18GHz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3mOhm,外导体<2mOhm
绝缘电阻:>5000兆欧
VSWR:<1.30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或镍及不锈钢钝化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10.SSMA
标准:MIL-C-39012、IEC169-18、CECC22140
特点:微型螺纹式
温度范围:-55~+15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外径:5mm/4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35GHz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4mOhm,外导体<2.5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1.07+0.1f(GHz)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镀金
11.SSMB
标准:IEC169-19、CECC22170
特点:微型推入式
温度范围:-55~+15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外径:4.5mm/2.7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11GHz
介质耐压:500V
接触电阻:内导体<5mOhm,外导体<2.5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直式<1.22(0-1GHz) <1.35(0-3GHz)
      弯式<1.50(0-1GHz) <1.63(0-3GHz)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插针:锡青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镀金
12.MCX(OSX)
标准:CECC22220
特点:小型插接自锁式
温度范围:-65~+155
耐久性:500次
PLUG外径/JACK内径:3.7mm/3.45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75欧姆
频率范围:0-6GHz(50欧姆) 0-1.5GHz(75欧姆)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5mOhm,外导体<2.5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    <1.20(50欧姆)    <1.35(75欧姆)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弹性接触件:铍青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镀金
13.MMCX(C2.5)
标准:CECC22340
特点:微型插接自锁式
温度范围:-40~+90
耐久性:500次
PLUG外径/JACK内径:2.4mm/3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欧姆
工作电压:170V
频率范围:0-6GHz
介质耐压:50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0mOhm,外导体<5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    <1.25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弹性接触件:铍青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镀金
14.SAA(1.0/2.3)
标准:CECC22230、DIN47297
特点:直插锁紧式
温度范围:-65~+15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内径:2.3mm/4.1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75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4.8GHz(50欧姆)/0-1.65GHz(75欧姆)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0mOhm,外导体<7.5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直式<1.25      弯式<1.40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弹性接触杆:铍青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15.MSP
标准:NEC公司产品
特点:推入自锁式
温度范围:-65~+165
耐久性:500次
PLUG内径/JACK内径:5mm/4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75欧姆
频率范围:0-1GHz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0mOhm,外导体<4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VSWR:    <1.25

材料:
壳体:黄铜镀镍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或锡青铜镀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密封件:硅橡胶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
16.C4(1.0/2.3)

标准:DIN41626
特点:小型推入式
温度范围:-55~+125
耐久性:500次
PLUG外径/JACK内径:4.7mm/3mm
电气性能:
特性阻抗:50/75欧姆
工作电压:250V
频率范围:0-2GHz(50欧姆) 0-1.5GHz(75欧姆)
介质耐压:750V
接触电阻:内导体<10mOhm,外导体<5mOhm
绝缘电阻:>1000兆欧

材料:
壳体:黄铜镀硬金
弹性接触件:铍青铜镀硬金
插针:黄铜镀硬金
插孔:铍青铜镀硬金
绝缘体:聚四氟乙烯
压接套:铜合金镀镍或金

网友:
SMC为螺纹连接,其他类似SMB,有更宽的频率范围,常用于军事或高振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