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射频和中频设计原理

楼主(2020-04-27):
CDMA射频和中频设计原理
CDMA射频和中频的总体结构
CDMA的射频设计性能和考虑
前面已经提到,CDMA的信号是宽带信号,因此射频部分必须设计成适合于宽带低功率谱密度信号。CDMA的高动态范围,高峰值因数(由于采用线性
调制和多码传输),精确的快速功率控制环路向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和效率提出了挑战。CDMA对RF前端提出了非常困难的线性和效率要求。线性约束是由于要求了严格的输出频谱的掩模Mask, 同时输出的信号包络变化幅度很大当然为了保证功放有足够的效率功放的工作电平一般也保持在1dB压缩点附近为了减少移动台的体积和功耗,要求在接收和发射端实现基带到射频或者相反方向的一次直接变频,这种技术的困难在于混频器需要有良好的线性避免相邻信道的互调产物。同时混频器的输入隔离也必须足够高,以避免自混频而可能出现的直流分量。
射频部分的另外两个部件自动增益控制器AGC 和低噪声放大器LNA的性能也非常关键,AGC必须有很快的响应速度和很高的动态范围,使输入模数变换的信号电平处于最佳范围,WCDMA设计中AGC的要求在80dB;左右而LNA的指标直接决定了接收机的总噪声指标,WCDMA中要求LNA的噪声指标低于4dB。
模拟的射频器件使得射频部分的指标变化比较大,同时个体的不一致性差异也比较大。在设计射频部分的时候,我们要按照最坏的情况对每个射频部件可能带来的整体接收机性能损失进行仿真,从而得到一组较好而且稳定的射频设计参数。
另外,最新的设计方法也提出近可能的减少模拟器件的数量,这也要求我们把模数变换ADC和数模变换DAC的位置近可能向射频部分前移。鉴于目前器件信号处理能力的考虑。数字中频技术是常用的设计方法。

网友:
精确的快速功率控制环路向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和效率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