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功放的输出功率计算

楼主(2020-04-27):
    2030用LM1875代替,电源±18v,输出功率该怎么计算?

网友:
    我也正准备计算,有人回答不

网友:
    看正弦波输出幅度呀,然后根据你的负载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这个是计算喇叭的功率

网友:
    选择的喇叭会有阻抗大小R和功率需求,根据输出的电压有效值U阻抗大小R,P=U*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