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识别的构成_射频识别的主要工作频率

楼主(2020-04-27):
    射频识别的构成
      完整的RFID系统由读写器(Reader)、电子标签(Tag)和数据管理系统三部分组成。

  1、关于阅读器

      阅读器是将标签中的信息读出,或将标签所需要存储的信息写入标签的装置。根据使用的结构和技术不同,阅读器可以是读/写装置,是RFID系统信息控制和处理中心。在RFID系统工作时,由阅读器在一个区域内发送射频能量形成电磁场,区域的大小取决于发射功率。在阅读器覆盖区域内的标签被触发,发送存储在其中的数据,或根据阅读器的指令修改存储在其中的数据,并能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网络进行通信。阅读器的基本构成通常包括:收发天线,频率产生器,锁相环,调制电路,微处理器,存储器,解调电路和外设接口组成。

      (1)收发天线:发送射频信号给标签,并接收标签返回的响应信号及标签信息。

      (2)频率产生器:产生系统的工作频率。

      (3)锁相环:产生所需的载波信号。

  (4)调制电路:把发送至标签的信号加载到载波并由射频电路送出。

  (5)微处理器:产生要发送往标签的信号,同时对标签返回的信号进行译码,并把译码所得的数据回传给应用程序,若是加密的系统还需要进行解密操作。

      (6)存储器:存储用户程序和数据。

      (7)解调电路:解调标签返回的信号,并交给微处理器处理。

      (8)外设接口:与计算机进行通信。

      2、关于电子标签

      电子标签由收发天线、AC/DC电路、解调电路、逻辑控制电路、存储器和调制电路组成。

  (1)收发天线:接收来自阅读器的信号,并把所要求的数据送回给阅读器。

  (2)AC/DC电路:利用阅读器发射的电磁场能量,经稳压电路输出为其它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

  (3)解调电路:从接收的信号中去除载波,解调出原信号。

      (4)逻辑控制电路:对来自阅读器的信号进行译码,并依阅读器的要求回发信号。

  (5)存储器:作为系统运作及存放识别数据的位置。

  (6)调制电路:逻辑控制电路所送出的数据经调制电路后加载到天线送给阅读器。

射频识别的构成_射频识别的主要工作频率

  射频识别的工作频率
      目前定义射频识别产品的工作频率有低频、高频和超高频的频率范围内的符合不同标准的不同的产品,而且不同频段的RFID产品会有不同的特性。其中感应器有无源和有源两种方式。

  一、低频 (从125KHz到134KHz)
  特性:

  1. 工作在低频的感应器的一般工作频率从120KHz到134KHz, TI(德州仪器)的工作频率为134.2KHz。该频段的波长大约为2500m.

      2. 除了金属材料影响外,一般低频能够穿过任意材料的物品而不降低它的读取距离。

      3. 工作在低频的读写器在全球没有任何特殊的许可限制。

  4.低频产品有不同的封装形式。好的封装形式价格太贵,但是有10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5.虽然该频率的磁场区域下降很快,但是能够产生相对均匀的读写区域。

      6.相对于其他频段的RFID产品,该频段数据传输速率比较慢。

      7.感应器的价格相对与其他频段来说要贵。

      二、高频(工作频率为13.56MHz)
      特性:

  1. 工作频率为13.56MHz,该频率的波长大概为22m。

      2. 除了金属材料外,该频率的波长可以穿过大多数的材料,但是往往会降低读取距离。感应器需要离开金属一段距离。

      3. 该频段在全球都得到认可并没有特殊的限制。

      4. 感应器一般以电子标签的形式。

      5. 虽然该频率的磁场区域下降很快,但是能够产生相对均匀的读写区域。

      6. 该系统具有防冲撞特性,可以同时读取多个电子标签。

  7. 可以把某些数据信息写入标签中。

  8. 数据传输速率比低频要快,价格不是很贵。

      三、超高频(工作频率为860MHz到960MHz之间)
  特性:

      1. 在该频段,全球的定义不是很相同-欧洲和部分亚洲定义的频率为868MHz,北美定义的频段为902到905MHz之间,在日本定义的频段为950到956之间。该频段的波长大概为30cm左右。

  2. 目前,该频段功率输出目前统一的定义(美国定义为4W,欧洲定义为500mW)。 可能欧洲限制会上升到2W EIRP(有效全向辐射功率)。

      3. 超高频频段的电波不能通过许多材料,特别是水,灰尘,雾等悬浮颗粒物质。相对于高频的电子标签来说,该频段的电子标签不需要和金属分开来。

  4. 电子标签的天线一般是长条和标签状。天线有线性和圆极化两种设计,满足不同应用的需求。

      5. 该频段有很好的读取距离,但是对读取区域很难进行定义。

      6. 有很高的数据传输速率,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读取大量的电子标签。

网友:
    阅读器是将标签中的信息读出,或将标签所需要存储的信息写入标签的装置。根据使用的结构和技术不同,阅读器可以是读/写装置,是RFID系统信息控制和处理中心。在RFID系统工作时,由阅读器在一个区域内发送射频能量形成电磁场,区域的大小取决于发射功率。在阅读器覆盖区域内的标签被触发,发送存储在其中的数据,或根据阅读器的指令修改存储在其中的数据,并能通过接口与计算机网络进行通信。阅读器的基本构成通常包括:收发天线,频率产生器,锁相环,调制电路,微处理器,存储器,解调电路和外设接口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