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规格

楼主(2020-04-27):
变压器的安全规格
一、变压器的绝缘电阻
在变压器结构中,在绕组与铁芯与铁架之间,在一分钟提供500V DC 的电压情况下,至少要拥有100M Ω 以上的阻抗。
二、标准规格
磁性原件用于交换式电源供应器的结构中,必须遵守一定国家或是国际上的安全标准。如UL(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为北美合众国标准规格,此规格比较集中防止失火的危险,耐压为1.5KV AC ,在隔离式变压器结构中UL 与CSA 规格限制线圈温升至65°C以上需用105 等级的绝缘;
C.S.A(Candanian Standards Association) 则为加拿大的标准规格;
V.D.E(Verband Deutsher ElektroNotechniker) 为欧洲所使用的德国标准规格,目前
V.D. E.已成为较受欢迎的标准,其安全标准考虑较为严格,其规格设计着重为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其安全标准对线圈绕线方法与输入与输出的隔离有较严格的要求,需耐高压3750V AC 。

三、变压器的湿度阻抗
在高湿度91 ~95%的情况下,温度在20 ~30°C 之间,连续在环境测试机48 小时的动作后,变压器一次侧与二次侧须能够承受3750V AC 。即变压器在此环境中须保持绝缘阻抗及介电强度。
下圈6-2 代表变压器的介电强度,在此绝缘层是接触在一起,而且测试的电位则加诸于外部表面,所用交流值必须具有50HZ 或60HZ 的正弦波,测试1 分钟内不能有绝缘破坏的现象。
四、电子设备分类
1 、第一类(Class I )
此类设备用以下两种方式来防护电击 (1) 、用基本绝缘者;(2) 、假如基本绝缘被破坏,而危险电压用导线连接方式到大地导体为保护方式者。
此类设备也可能用双绝缘(doubie insulation) 或补强绝缘(reinforced insulation) 来设计或者只操作于安全极低压线路上。
2 、第二类(Class II )
此设备不单只靠单层绝缘来防护电击,且须增加安全性,如用双绝缘或补强绝缘,而不提供接地保护者。
设备种类如下:
(1)、电子设备被绝缘材料永久且实质上的包封着。(即导组件被包复,只有小的零件露在外面,如铭板、螺丝、拉钉等。这些小零件与危险电压之间做补强绝缘,此设备称为第二类绝缘机壳设备。
(2)、电子设备被金属机壳包封,其内部已用双绝缘或补强绝缘,此设备被称为第二类金属机壳设备。
(3)、此设备为以上(1) (2) 两种的结合。
3 、第三类属(Class III )
此类设备乃靠SELV(Safety Extra Voltage) 线路来防止电击。变压器相关安全规格:变压器有温度等级之分,当温度高于周围温度25癈 以上时,UL/CSA 规格会对变压器温度订出额定值,用两种方法来做温度的量测,第一种称为热偶法,第二种称为电阻法。
热偶法:利用热电偶所产生的位差,由仪器记录;
电阻法。 利用铜的绝对零电阻温度为基准来计算。
铜的零电阻温度:-234.5°C
测试前环境温度为:T1 测试后本体温度为:T2
测试前初级电阻为:R1 测试后初级温度为:R2
绝缘等级分为以下七个等级,每一等级温度如下表6-1 :
附表6-1
下表6-2 表示可接受的温升度数,其方法差10°C :
附表6-2
五、变压器安全规格沿面距离
为了符合UL ,VDE 等严格的电气规格,在变压器引脚与绕组之间必须有一定的安全距离,合乎附表6-3 的沿面距离的规定。
为了更节省沿面距离的作业工时,可以在开线架模时,预留安全的距离或另外为沿面距离的塑料片另外开模,如低频用的护套。
附表6-3

网友:
磁性原件用于交换式电源供应器的结构中,必须遵守一定国家或是国际上的安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