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变压器工作原理_音频变压器作用

楼主(2020-04-27):
  音频变压器工作原理

  音频变压器就是在音频工作中,通过音频变压器内的频带频率响应均匀,来让音频在通过电流输出的时候,不导致信号的。而变压器能够减少音频运输过程中的干扰。

  电源变压器是在一个固定的频率上工作,如50Hz、60Hz等。而音频变压器工作在一个较宽的频带上,如50~2000Hz的音频范围内。变压器的漏感和分布电容,在电源变压器中可以忽略不计的,而在音频变压器中,尤其在高频端则成为决定其电气指标的主要因素,所以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小漏感和分布电容。

  音频变压器是音频放大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既要确定变压器的各项主要参数,还要研究放大器和音频变压器之间的相互关系。

  按照在放大器中的部位和作用可分为输入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线间变压器、级间变压器等,在特殊场合中有其他特殊的使用变压器等。

  音频变压器分类

  频变压器按照其在电子线路中所处的位置,可分为3类。

  接在输出电路与负载之间的称为输出变压器;

  接在信号源与放大器输入端之间的称为输入变压器;

  接在上一级输出电路和下一级输入电路之间的称为级间变压器。

  使用时应注意前后级阻抗的匹配,避免因反射而导致信号失真。为了使负载获得最大的功率,负载阻抗通过输出变压器的阻抗,变换后应与功率放大级要求的阻抗一致,不得过大也不得过小。音频信号经过音频变压器放大后,电压虽然可以变大,但功率却因变压器有损耗而减小了。这样,它就不能带动较大的负载。所以音频变压器并不能代替电子音频信号放大器。

  音频变压器作用

  音频变压器可以像电源变压器那样实现电压器转换,也可以实现音频信号耦合。音频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有一下四种:

  输出变压器:被用于音响设备和播放设备中,在电路中起阻抗变换作用。

  输入变压器:主要作用是在输入声音信号的时候发生的,在电路中起阻抗变换作用。

  级间变压器:常见的级间变压器能够使得放大器中的各级工作单位调和。

  线间变压器:线间变压器常用于有线广播设备。由于有线广播的工作机组上,常常会有很多台大功率的扩音机,并且线路较长,长距离的输送音频会使得音频失真。

网友:
音频变压器是音频放大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既要确定变压器的各项主要参数,还要研究放大器和音频变压器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