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热增强型封装

楼主(2020-04-27):
抽象
PowerPADTM散热增强型封装提供了更大的设计灵活性和更高的散热性
标准尺寸设备封装中的效率。 PowerPAD软件包的改进的性能允许
更高的时钟速度,更紧凑的系统和更激进的设计准则。 PowerPADTM套件
提供几种标准的表面贴装配置。 它们可以使用标准安装
印刷电路板(PCB)组装技术,可以使用标准维修方法进行拆卸和更换
程序。 为了充分利用PowerPADTM封装中设计的热效率,
在设计PCB时必须牢记这一技术。 为了充分利用热性能
如果使用PowerPadTM封装提供的好处,则必须将裸露焊盘焊接到板上。 这个
该文档着重于将PowerPADTM封装集成到PCB设计中的细节。

网友:
    PowerPADTM散热增强型封装提供了更大的设计灵活性和更高的散热性  标准尺寸设备封装中的效率。 PowerPAD软件包的改进的性能允许更高的时钟速度,更紧凑的系统和更激进的设计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