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分类方式

楼主(2020-04-27):
变压器是什么

  变压器(Transformer)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芯(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按用途可以分为:电力变压器和特殊变压器(电炉变、整流变、工频试验变压器、调压器、矿用变、音频变压器、中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冲击变压器、仪用变压器、电子变压器、电抗器、互感器等)。电路符号常用T当作编号的开头。例: T01, T201等。

  变压器工作原理

  变压器由铁芯(或磁芯)和线圈组成,线圈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组,其中接电源的绕组叫初级线圈,其余的绕组叫次级线圈。它可以变换交流电压、电流和阻抗。最简单的铁心变压器由一个软磁材料做成的铁心及套在铁心上的两个匝数不等的线圈构成,如图所示。

  铁心的作用是加强两个线圈间的磁耦合。为了减少铁内涡流和磁滞损耗,铁心由涂漆的硅钢片叠压而成;两个线圈之间没有电的联系,线圈由绝缘铜线(或铝线)绕成。一个线圈接交流电源称为初级线圈(或原线圈),另一个线圈接用电器称为次级线圈(或副线圈)。实际的变压器是很复杂的,不可避免地存在铜损(线圈电阻发热)、铁损(铁心发热)和漏磁(经空气闭合的磁感应线)等,为了简化讨论这里只介绍理想变压器。理想变压器成立的条件是:忽略漏磁通,忽略原、副线圈的电阻,忽略铁心的损耗,忽略空载电流(副线圈开路原线圈线圈中的电流)。例如电力变压器在满载运行时(副线圈输出额定功率)即接近理想变压器情况。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制成的静止用电器。当变压器的原线圈接在交流电源上时,铁心中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用φ表示。原、副线圈中的φ是相同的,φ也是简谐函数,表为φ=φmsinωt。由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可知,原、副线圈中的感应电动势为e1=-N1dφ/dt、e2=-N2dφ/dt。式中N1、N2为原、副线圈的匝数。由图可知U1=-e1,U2=e2(原线圈物理量用下角标1表示,副线圈物理量用下角标2表示),其复有效值为U1=-E1=jN1ωΦ、U2=E2=-jN2ωΦ,令k=N1/N2,称变压器的变比。由上式可得U1/ U2=-N1/N2=-k,即变压器原、副线圈电压有效值之比,等于其匝数比而且原、副线圈电压的位相差为π。

  进而得出:

  U1/U2=N1/N2

  在空载电流可以忽略的情况下,有I1/ I2=-N2/N1,即原、副线圈电流有效值大小与其匝数成反比,且相位差π。

  进而可得

  I1/ I2=N2/N1

  理想变压器原、副线圈的功率相等P1=P2。说明理想变压器本身无功率损耗。实际变压器总存在损耗,其效率为η=P2/P1。电力变压器的效率很高,可达90%以上。

  电子变压器工作原理

  电子变压器就是无稳压型开关电源,它实际上就是一种逆变器。首先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然后用电子元件组成一个高频振荡器把直流电变为高频交流电,通过开关变压器输出所需要的电压然后二次整流供用电器使用。开关电源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等优点,所以被广泛用在各种电器中。根据高频开关管的驱动方式不同,可分为自激振荡式与他激式。

  变压器的分类  1、按相数分:

  1)单相变压器:用于单相负荷和三相变压器组。

  2)三相变压器:用于三相系统的升、降电压。

  2、按冷却方式分:

  1)干式变压器:依靠空气对流进行自然冷却或增加风机冷却,多用于高层建筑、高速收费站点用电及局部照明、电子线路等小容量变压器。

  2)油浸式变压器:依靠油作冷却介质、如油浸自冷、油浸风冷、油浸水冷、强迫油循环等。

  3、按用途分:

  1)电力变压器:用于输配电系统的升、降电压。

  2)仪用变压器:如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用于测量仪表和继电保护装置。

  3)试验变压器:能产生高压,对电气设备进行高压试验。

  4)特种变压器:如电炉变压器、整流变压器、调整变压器、电容式变压器、移相变压器等。

  4、按绕组形式分:

  1)双绕组变压器:用于连接电力系统中的两个电压等级。

  2)三绕组变压器:一般用于电力系统区域变电站中,连接三个电压等级。

  3)自耦变电器:用于连接不同电压的电力系统。也可做为普通的升压或降后变压器用。

  5、按铁芯形式分:

  1)芯式变压器:用于高压的电力变压器。

  2)非晶合金变压器:非晶合金铁芯变压器是用新型导磁材料,空载电流下降约80%,是节能效果较理想的配电变压器,特别适用于农村电网和发展中地区等负载率较低地方。

  3)壳式变压器:用于大电流的特殊变压器,如电炉变压器、电焊变压器;或用于电子仪器及电视、收音机等的电源变压器。

网友:
铁心的作用是加强两个线圈间的磁耦合

网友:
    按原理、材料(铁芯、绕组)、用途写的比较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