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是什么_隔离变压器作用

楼主(2020-04-27):
隔离变压器概况

  隔离变压器是指输入绕组与输出绕组带电气隔离的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用以避免偶然同时触及带电体,变压器的隔离是隔离原副边绕线圈各自的电流。早期为欧洲国家用在电力行业,广泛用于电子工业或工矿企业、机床和机械设备中一般电路的控制电源、安全照明及指示灯的电源。一次侧、二次侧绕组间有较高绝缘强度以隔离不同电位抑制共模干扰的专用变压器。隔离变压器的变比通常是1:1。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隔离变压器一般(但并非全部)是指1:1的变压器。由于次级不和大地相连。次级任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使用安全。常用作维修电源。控制变压器和电子管设备的电源也是隔离变压器。如电子管扩音机、电子管收音机与示波器,以及车床控制变压器等电源都是隔离变压器。如为了安全维修彩电常用1:1的隔离变压器。在空调中也有使用。

  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

  其次,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这样就有效的对变压器的输入端(电网供给的电源电压)起到了一个良好的过滤作用。从而给用电设备提供了纯净的电源电压。

  另一用途是防干扰。可广泛用于地铁、高层建筑、机场、车站、码头、工矿企业及隧道的输配电等场所。

  隔离变压器是指输入绕组与输出绕组在电气上彼此隔离的变压器,用以避免偶然同时触及带电体(或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和大地所带来的危险,它的原理与普通干式变压器相同,也是利用电磁感应原理,主要隔离一次电源回路,二次回路对地浮空,以保证用电安全。

  隔离变压器作用

  隔离变压器的主要作用是:使一次侧与二次侧的电气完全绝缘,也使该回路隔离。 另外, 利用其铁芯的高频损耗大的特点, 从而抑制高频杂波传入控制回路。 用隔离变压器使二次对地悬浮,只能用在供电范围较小、线路较短的场合。此时,系统的对地电容电流小得不足以对人身造成伤害。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隔离危险电压。

  随着电力系统的不断发展,变压器作为电力系统中的关键设备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的安全运行直接关系到整个电力系统运行的可靠性。 变压器线圈变形是指线圈在受力后,发生的轴向、幅向尺寸变化、器身位移、线圈扭曲等情况。造成变压器线圈变形的主要原因有二个:一是变压器运行中难以避免地要受到外部短路故障冲击:二是变压器在运输吊装过程中发生意外碰撞。

  隔离变压器性质

  隔离变压器属于安全电源,一般用来机器维修保养用,起保护、防雷、滤波作用。 隔离变压器原边和副边电压可根据要求订制。隔离变压器的输出端跟输入端是完全“断路”隔离的。

网友:
隔离变压器的原理和普通变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