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 M6 MTU&MFU互换,作业方法

楼主(2020-04-27):
NXT M6 MTU&MFU互换,作业方法

2.依照操作面板提示移出MTU
3.移出MODULE后关掉电源
4.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是否移动相机位置.位置已经预留,平移而已(四颗Bolt固定)..
  注:1.Camera position :MTU-Right;MFU-Center,Right(FLEXA V2.1.0.0版本后MFU对应的相机位置可选取);但一般M3,M6的MFU Camera position在中间较好.
      2.相机移位时注意相关的Connector,和Z-axis height check sensor cable,避免干涉.
5.安装Feeder Pallet ;Device Cover; Waste Tape Box; Reject Box; Nozzle Station如有需要再更换Place head; Nozzle.
6.切换程式(切勿在MTU未移出之前切换,容易造成当机)
7.机器自动校正,确认OK!
8.生产前须将该模组的Waste Tape Cutter选择ON,即启用.(附属软件里)

网友:
NXT M6 MTU&MFU互换,作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