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

楼主(2020-04-27):
altium输出Gerber文件,一直出现the film is too small for this pcb,更改底片X,Y数值到最大都还是不行,怎么办,着急

网友:
解决的办法有2个:   第一:在gerber output 文件单击右键,点击properties——Advanced,你会看到X(Horizon),Y(Vertical),Border size,这三个选项,你把其中的X,Y的值改大,3,4倍大都可以。
第二: 既然是导入CAD时候出的错,那就应该在CAD图上找,你回到原始的CAD图,也就是你没修改过的CAD图。你先选定复制原始CAD图,然后自己新建一个CAD,把图粘贴在这里修改,并且你粘贴完后,注意看CAD图图标是不是放在正坐标处,X Y都为正。并且你要大范围地看CAD图外面是不是有杂物跑到那里,把那些杂物删除,然后导入到protel就可以了。   简单一句,the film,也就是胶片,过大的原因是你protel里面的电路板整体过大,包括电路板实际面积和电路板外面看不到的杂物。一般来说电路板实际面积是不会过大的,都是外面有看不到的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