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MEX IIC这个机器性能怎么样?

楼主(2020-04-27):
谁用过AIMEX IIC这个机器,性能怎么样?故障率高吗

网友:
IISI和IIC差不多的,新机也怕有报错问题的,完了要重新自检校-遍,搞个-时半会的急人的, 适合混装异形料如
HO2F的头,如楼上所说一天换几次线那就娇情了 ;不过玩好了的话也是很稳定的,故障率低,PM的TPM做到
位,就跟NXT三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