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NT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04-27):
IoNT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IoNT由多个组件组成,这些组件通常以两种方式之一进行通信:通过分子通信(其中信息被编码到分子)或电磁纳米通信(其中数据通过电磁波传输)。
用于传输信息的组件本身可分为四大类:纳米节点,纳米路由器,纳米微接口设备和网关。
纳米节点是最小和最简单的组件,并被视为基本纳米机器。它们可以传输数据并执行基本计算,但是由于其尺寸大小和能量限制,它们只有少量内存,并且在传输数据的距离方面也有局限性。但是,可以将纳米节点放在给定位置,并将其数据发送到附近的纳米路由器,然后该路由器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传输数据。这意味着纳米节点可以经常用作系统的传感器组件。
纳米路由器是一种功能更强大的纳米机器,它能够聚合来自多个纳米节点的数据,控制这些节点之间的交换指令,并将数据传输到纳米微接口设备。接口设备又依次聚合来自多个纳米路由器的数据,并通过纳米通信和/或传统网络协议将其继续发送到微结构(microscale)。最后,网关形成整个系统的控制器,并使信息能够通过互联网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