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输命令既麻烦又容易出错。

楼主(2020-04-27):
有一批.mat源数据文件,为了表明出处都命名为“字符串+数字+字符串”的形式,比如A2018computer.mat,A2019furniture.mat等等。运行程序时,所有源数据文件都通过for循环自动读入。为了编程方便,计算得到的结果都叫result,但是这样save起来就有问题了。所以我打算把结果的名字自动的改掉,比如根据A2018computer.mat计算得到的result就自动改为result2018computer,等等。
我的问题是:result2018computer这个变量名我可以自动生成,但是怎么才能把这个变量自动的保存到.mat文件中?不要跟我说“手动输一个save命令就好了嘛”,因为当for循环自动load A2019furniture.mat的时候,计算结果的名字也会自动变成result2019furniture了。而且我每次循环都生成好多个的运算结果,手动输命令既麻烦又容易出错。
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感谢!

网友:
a=2018;
B=1:4;
eval(['result',num2str(a),'computer=B;'])%将B赋值给变化的变量名
save(['result',num2str(a),'computer'],['result',num2str(a),'computer'])%保存变化的变量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