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点下维修方法。非常感谢。

楼主(2020-04-27):
本适配器额定输出电流3A用在一个光猫(额定电流1A)上,不到一个月就坏了,拆开看是保险管断了。检测元件基本没有发现问题,D1到D6.D8 Q2.Q3.均无问题,所有电阻.也无问题,光耦也是好的。初级没有短路现象。
不装场效应管220v电源串联灯泡,接通电源微亮一下就灭了,感觉初级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装上新场效应管后灯泡变为常亮(亮度较高)说明有短路.
场效应管测量如下:数字表用二极管当测量,红表笔接S级,黑表笔接D级显示.516,黑表笔接G显示1。黑表笔接S级,红表笔接G合D 均显示1。是不是三个场效应管是坏的呀?
请大神指点下维修方法。非常感谢。
另附电路图,电路中元件参数基本相同,Q1用的是2D0N60F,C5不是电解电容而使用了一个瓷片电容,R4用的是100Ω。

网友:
如果V2,V3有坏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