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将生成的符合条件的a(i,1) , a(j,1) ,a(z,1) 存入一个集合矩阵中。

楼主(2020-04-27):
请教大神,如何将生成的符合条件的a(i,1) , a(j,1) ,a(z,1)  存入一个集合矩阵中。
clear
clc
a=[1,3,2;
    2,3,1;
    3,3,3;
    4,3,4;
    5,3,4;
    6,3,3;
    7,3,4;
    8,4,4;
    9,4,3;
    10,4,4;
    11,1,1;
    12,1,3;
    13,1,4;
    14,1,1;
    15,1,3;
    16,1,4;
    17,3,3;
    18,3,4;
    19,2,3;
    20,2,4;
    21,1,5;
    22,3,1;
    23,4,1;
    24,1,3;
    25,5,1;
    26,1,2;
    27,3,1;
    28,4,1;
    29,2,1;
    30,1,4;
    31,1,3;
    32,1,4];
b=[2;11;14;22;23;25;27;28;29];
b=b';
g=[];
for i=1:32
    for j=1:32
        for z=1:32

          if a(i,3)==a(j,2)&&a(j,3)==a(z,2)&&a(i,2)==a(z,3)
              c=[a(i,1) , a(j,1) ,a(z,1)];
              d=intersect(c,b);

              if d ~=0,
            k=length(d);
              end
              end
        end
    end
end

网友:
如果你的意思是想把所有符合要求的a(i,1) , a(j,1) ,a(z,1)分别存下来,可以考虑增加一个计数器,比如:
在g=[];后面增加num=1;% 符合要求数据的计数器
c=[a(i,1) , a(j,1) ,a(z,1)]; 改为c(num,: )=[a(i,1) , a(j,1) ,a(z,1)]; num=nu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