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yperlynx ibis-ami 如何查看均衡之后的波形?

楼主(2020-04-27):
    hyperlynx ibis-ami 如何查看均衡之后的波形?
    按照向导,如何检查输出端,输入端,链路端各个点的波形?好像里面只能看到die的与pin的?

均衡效果的波形如何看?

    出来的统计眼图看着也是一团打不开的眼睛

网友:
    hyperlynx 这个具体我没用过。

楼主:
    32位的ami模型如何在64位的仿真工具里面使用?好像仿真的时候提示不支持32位的模型

楼主:
    [Algorithmic Model]
Executable Windows_VisualStudio_64 a_ami_tx.dll xilinx_gtp_ami_tx.ami
[End Algorithmic Model]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in topology check during circuit set up.
        Number of nodes with only one device attached (topology corrected): 4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TRAN analysis `ChannelSimTransient_ChannelSim'.
        Component `X1.SNP1.CMP1':
       ImpMaxFreq is reduced to highest data frequency at 2.000000e+10 Hz.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in Channel Simulator during circuit set up `ChannelSim'.
    AMIDev::Tx_Init: AMI_Init failed.

用论坛里面的工具 有报错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02783-1-1.html

网友:
    是不是ami模型中的均衡器没启动,或者抽头系数没设置好

网友:
    拓朴图上的有都能看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