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在层压时PP厚度可以随便调吗?core的常见厚度是多少?求解,谢谢。

楼主(2020-04-27):
PCB在层压时PP厚度可以随便调吗?core的常见厚度是多少?求解,谢谢。

网友A:
    不行的吧,pp只有固定的几种,厚度基本固定的,还有叠层会制约pp的厚度,其中翘曲度也是重要参数。常见的core厚度*0.004”(0.101mm),0.066”(0.168mm),0.010”(0.254mm),0.0133”(0.338mm), 0.0166”(0.422mm),0.020”(0.508mm),0.030”(0.762mm),0.060”(1.524mm) ,看板材的,如果需要自己做阻抗,需要跟PCB厂家要推荐叠层和板材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吧,pp只有固定的几种,厚度基本固定的,还有叠层会制约pp的厚度,其中翘曲度也是重要参数。常见的co ...

谢谢回复!wus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