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的LTC3085这个LDO芯片不需要接地吗

楼主(2020-04-27):
    这个芯片一共有8个管脚,2输入电源,3输出电源,一个NC,一个SET,一个Vctrl。下面是一个散热PAD,但是这个PAD接在输出电压上。有点懵了,没见过这种不需要接地的LDO.用LTSPICE仿真好像没什么问题,有没有用过这个LDO或者见过这种应用的,麻烦给讲讲,多谢了

网友:
    谢谢你的问题,坐等大佬分享

网友:
    确实挺奇怪的,坐等分析,应该是我们不懂原理的原因

网友:
    原理同Lm317??

楼主:
    * I) s. D5 ?5 _4 c+ I这个是内部结构,大概看明白了,这个是通过恒流源和外部设置电阻来控制输出电压,不需要地来做参考,它实际参考的是SET管脚的电平

网友:
    用过lt3083很多次,也是没有gnd引脚。没问题的!

网友:
    很多芯片的vctrl需要比vout大很多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