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铺铜之后,还有一些GND仍是飞线呢?

楼主(2020-04-28):
    为啥铺铜之后,还有一些GND仍是飞线呢?怎么处理?

网友:
    那应该是GND铺不过去了吧

网友:
    按图片操作即可以去掉

网友:
    看看间距,是否有特别小的地方,导致铺铜无法联通,行程死区,通过增加过孔等方式联通上,

网友(2020-07-28):
    加地孔连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