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PCB的中到的线距规则的问题,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4-28):
画图时,PCB被规定最小线间距10mil,但由于芯片引脚过密,导致布线时从芯片引脚上引出线的线距小于10mil,布起来很麻烦。有没有能单独能设置某个芯片引出线的间距的方法。请大佬帮忙" x; p/ w* R, C: O

网友:
    线距设置不了吧,还没这么弄过

网友:
    可以设置个room规则,在规则内走线,线宽小于10ml就行

网友:
    给芯片加个ROOM,再到规则管理器设置一下规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