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medic RF 射频的治疗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04-28):
viemedic RF射频的治疗原理是什么?

网友:
viemedic RF射 频波穿透皮肤,利用皮肤形成的阻抗作用来产生能量;同时还可以细胞 分子产生强烈的共振旋转(百万次1秒的数量级),磨擦会产生热能。两者共同作用使皮肤底 层的温度瞬间升高,利用真皮层胶原蛋白加热时会产生的胶原蛋白收紧及刺激皮肤内胶原蛋 白再生,具有即时提升紧肤及持久胶原蛋白再生两大功效,在治疗后的 2--6个月中胶原蛋 白会逐渐增加、重组,使得下垂松弛的皮肤得到紧致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