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正确的Wi-Fi天线?

楼主(2020-04-28):
如何选择正确的Wi-Fi天线?

网友: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常用的天线种类: (1)板载PCB式天线:采用PCB蚀刻而成,成本低,但是性能有限,可调性好,可大批 量用于蓝牙、WiFi无线通信模块。 (2) SMT贴片式:常用的有陶瓷天线,占用面积少,集成度高,容易更换,适用于对空 间要求小的产品,但是该类型天线价格稍贵且带宽偏小。 (3)外置棒状天线:性能好,无需调试,方便更换,增益高,适用于各种终端设备。 (4) FPC天线:通过馈线连接,安装自由,增益高,通常可以使用背胶贴在机器非金属 外壳上,适用于性能要求高且外壳空间充足的产品上。